ACER 3270 本本换内存槽问题

楼主(2010-03-15):
接到台ACER  3270 本本,”客户说不开机,自己拆过机子“,我插稳压电源发现大电流有短路,给客户报价150元,客户接受,拆机目测发现有个滤波短路电容,换了之后,不短路了,{心里高兴呀}。上电开机一路高歌,显示了,插二内存不显,发现有个内存槽有一条针断了,没办法只能换内存槽,换了内存槽后上一条内存可以显示,两个内存槽随便插一个槽都可以显示,就是上两条内存不显,两条内存是好的,请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
不是CPU,就是北桥了,重装CPU试一下,我昨天碰到一个本子开机无显的,两根内存的,一根没问题,两根就是不行,我以前修过CPU断针只能装一根内存的,我就把CPU重新装了一下,就好了,不过CPU是AMD的

网友:
AMD的确实很多奇怪问题,都是CPU引起的

网友:
长见识啊,没见过CPU引起这中故障。

网友:
英特尔是北桥管理内存。AMD的是CPU管理内存

网友:
2# 新浪潮科技 搞定了,是内存不兼容,不过两条内存是一个牌子的。

网友:
到你这换内存槽就不能同时上了,太神奇,那顾客以前是怎么用的啊!不过也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