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CPU供电芯片上电就发烫

楼主(2010-03-15):
当接到客户机时,上电测试,稳压电源电流一下子上到了5A,经过一下午的排查终于找出了故障点,原来是CPU供电电路中上管的一个大滤波电容短路了。去掉后上电待机电流OK了,但是触发后稳压电源发出一种电流过大继电器跳动的声音,然后电流就回到了0.5A不动了,但用手去触摸CPU供电芯片,芯片温度迅速上升。请各位大师给点建议。有劳各位了。

网友:
那应该是CPU供电芯片也给损坏了吧,换掉试试

网友:
谁发烫就直接把谁干掉

网友:
cpu供电ic轻微短路吧,直接更换应该就行啦

网友:
cpu的pwm芯片可能内部短路了!换个试试!

网友:
楼主换CPU供电试了吗?

网友:
也不一定,CPU供电其中一路还给北桥供电了呢,仔细查查

网友:
问题已解决,因为当时我发现CPU供电芯片发烫,我已经换了一个全新的芯片上去了,担还是发烫,我就没再去考虑芯片的问题了,但是没想到从好板上又拆了一片过去,故障就解决了。谢谢各位师兄。这台破机器点亮了两次又不显示了,好像显示又有问题。慢慢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