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4 dv6000

楼主(2010-03-15):
各位大哥 DV4 AMD 集成显卡 当挡康柏画面和人不到硬盘是重做南桥还是换???      还有DV6000 触发倒0.38掉电 电压都出来了 ...还有一块DV6000有点奇怪  第一次触发 0.65  关可调电源再开 再次触发 0.2  就掉    必须重插电源头...  还有 就是DV6000不跑CPU 电流到0.57和0.84(2块板子)  初级菜鸟得提问 谢谢了   刚上班 工作地方简陋 要什么没什么哎.....求助各位大哥

网友:
DV4的还是换个南桥吧,换下来的标好故障锱下来备用,

网友:
DV6000后级有短路吧,仔细量量,DV4的换掉南桥啊,那

网友:
接口有时候不好,OR 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