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外设]
两台大同小冰箱同时维修实例

楼主(2010-03-15):
白色冰箱是客户的...黑色冰箱是我从回收场买回来的
由于白色的那台...我在客户那边退冰一个小时.....还退不完....
我就搬回来处理....最主要是因为..保利龙被冰给冰住取不下来..
我把冰箱门打开让外面的室温来退冰....
可以取下保利龙之后

这冰已经都快是冰块了.....把冰箱搬下来准备洗冰箱

黑色这台是在回收场的战力品...由于电源线被检断我把他接了回去
并且测试冰箱是否可以正常运作...测试之后~~~可以正常使用....
冷煤也正常..一样先洗了之后再继续查其他故障原因

准备洗冰箱啰~~~先来看看冰箱的内部吧

黑色那台够恶心了~~~~我洗好之后干干净净...由于洗完之后忘记拍照拉.......
不过后面的维修流程会看到一部分我洗干净的画面
洗完之后我搬进室内

我先维修黑色那台....检查了除霜电热线与温度保险丝都没问题...

就表示这台主要故障原因出在门条坏了.....

我把门条整个拆下来....来个180度旋转...会这样做...是因为要避免内部的冷空气外流...
修复门条也比较好处理...

门条装好之后...由于那个角落因该是被老鼠咬坏的.....我用系利康修复

修复好之后~~~~最重要的是...除霜计时器一定要拆下来检查....毕竟黑色这台是要当中古卖的
总不能一卖出去就状况百出~~~~

拆开一看~~~~铜片的接触点都已经黑了.....也已经有接触不良的情况发生了

由于是卖中古的...所以我直接把接触点用锉刀把它磨亮磨平就可以在使用很长一段时间了
除霜计时器修复之后~~~装回冰箱整台冰箱确认没有问题只后~~~~试机~~~~
我先把除霜计时器调整到除霜状态..以确认时间到之后除霜计时器可以跳至运转..
确定可以跳至运转之后让冰箱运转约3小时在来看温度...已经确认可以正常降温没问题了

在这低温之下~~把除霜定时器调整到除霜状态...确认电流有0.8的除霜电流之后..完全正常~~
除霜完了只后也可以正常启动压缩机~~这样黑色这台就完修了.....
在来处理白色这台~~~~白色这台的除霜定时器已经确定是故障的了~~~早已经换新的
在冰箱洗完之后我有检查电热线与保险丝都一样正常...
我先让冰箱降温之后测试除霜~~~确定可以除霜并且有除霜电流

温度也可以正常下降了.....

但我却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冰箱...温度降下快20度了...我明明就把温度开关调整在弱...但它就是不停机?
已经要搬去给客户了~~~却发现冰箱运转好长一段时间都无法停机...
我把温度开关怎转都没用....最后我把温度开关拆下来

换一颗新的上去~~~~

这次把温度开关调整在最弱~~~冰箱运转温度约-15度的时候停机了~~~
再-12度的时候启动运转~~~~终于正常了~~~~~这台冰箱故障还真多...
好在有搬回家修~~~不然就要去客户那边跑好几趟了...

黑色冰箱主要故障~~~门条与除霜计时器
白色冰箱主要故障~~~除霜计时器与冷冻库温控开关

网友:
修冰箱我最讨厌了,所以我不修,洗衣机修过一些,我家的洗衣机就是150元买的全自动的洗衣机尸体,我修好后,目前是半自动的(要修成全自动,需要增加维修成本百来元,难的搞,在外打工,又不在家用),效果很好

网友:
基地是人才辈出啊!楼主的各类维修检测仪表很专业哦

网友:
楼主多才多艺。

网友:
我们修主板的,都想该行了
现在修个HP本,还没修个冰箱赚钱。。HP返修的头大

网友:
这两个故障,算是自动化霜冰箱的通病了。

网友:
温度计和我的一样,你遇到的都是这种强冷式的通病。门封条为什么不换新的啊,成本也就不到20元,看上去也干净漂亮。

网友:
楼上的,这好像是风冷的。。。。

网友:
看了楼主的贴子,特地去谷歌下“中古”的意思。原来 是日语里二手的意思

网友:
这个好弄3个件。化霜定时器。化霜温控器 和加热管的问题了。好修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