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1进水,待机电流0.03,加电到0.4A掉电

楼主(2010-03-15):
前天接了台R51机子,客户说年前进的水,一个多月了。插上电源没待机电流,拆机发现发现没系统3V5V,开机角没电压,TB62501F 59角3SW没电压,57角8V多点,直接将升压电容一脚15点几V升压后到16.5V的角飞线到57角,TB62501F59角有3.3V电压了  TB升压电容开始工作一组到19.5V  一组到16.5V。待机电流0.03    加电到0.4A掉电  掉电后系统3.3V电感32欧南桥短路   过几个小时又不短路啦一百多欧  换过南桥还是老样     没思路了      高手们指点指点

网友:
进水一个多月腐蚀的太严重了,就算修好后病也多

网友:
线路是不是有严重的腐蚀啊

网友:
有信号线业腐蚀了。修好也麻烦

网友:
有信号没上齐,估计断线的可能性大,重点查一下信号

网友:
你怎么确定南桥短路的?
3.3伏不只到南桥吧

网友:
腐蚀的倒不严重  看不到腐蚀的痕迹 所以才报一线希望    我也相信是断线 就是不知从哪下手  我不理解的就是加电后短路  之后又不短
楼上仁兄说怎么我说南桥短路    当时我单用3.3V电压加到3.3V电感上   南桥发热

谢谢

网友:
楼主说的那不叫短路 ,好扳子通电后马上测量肯定会短路,那种短路是电容在放电啊 ,楼主还是重点看下有没有别的位置短路或芯片坏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