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V193W 高压供电16V,装上通用高压条变24V,灯管不 ...
宏基 V193W 高压供电16V,装上通用高压条变24V,灯管不亮

楼主(2010-03-15):
宏基 V193W ,故障:接通电源闪一下就灭了。
更换高压板 :测量高压供电16V,装上通用高压条变24V,灯管不亮,求助。
求助

网友:
把5V 电容换了就可以了

网友:
电源板高压部分有没断开?

网友:
电压没问题,估计是电容的问题,(电压高是因为没有负载)

网友:
注意看下灯管的正负 ACER有的灯管和其他的正负不怎么一样

网友:
也有可能是 MCU环了 我修过好几台都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