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问题,网吧上的。请进来看。

楼主(2010-03-15):
我给一个黑网吧装一个游戏更新系统。。因为每一台网上更新太痛苦了
所以想找一个网吧游戏更新软件,当然。。功能单一点最好。。只需要更新。。有其它功能也可以。
先谢谢你们的帮助!!!!
更新

网友:
我用网维大师

网友:
有没有其它的呢。。

网友:
晕。。还有人在用哪些软件。。

网友:
1,用虚拟磁盘,需要服务器一台,配置要求不高。
2,找对比穿透更新,如讯闪(黑网吧可能用不了讯闪)。同样需要服务器一台。
3,改成无盘,服务器和局域网网络要求都很高,服务器价格比较昂贵。
给你网址,百度(天下网盟),里面有很多网吧的更新软件。

网友:
我以前用的迅闪 现在用的网维

网友:
黑网吧你也支持~

网友:
网维之星,和网维大师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网维大师是收费的,网维之星是免费的。

网友:
装个《信偌2008》软件

网友:
网维大师,+任子行+万象+应该可以把网吧管理的很好了,上网太差的话不如换个好点儿的交换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