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19寸液晶接主机显示3-5秒黑屏

楼主(2010-03-15):
宏基19寸液晶接主机显示3-5秒黑屏,取掉VGA接口后有LOGO显示,高压部分9962GH处有一块有烧焦的痕迹。是不是9962GH坏了??

网友:
3-5秒黑,那是保护,先把烧焦的部分处理干净,封上胶再试试

网友:
3-5秒黑屏一般是高压或是灯管的问题,楼主的应该是高压部分的问题,有烧焦的地方,在测下其它的原件有没有坏,不行改通用高压板

网友:
我晕了。。搞了两块通用板回来结果接上去后灯都不亮要怎么接啊
一条电源线,一条地线,一条控制线

网友:
屏拆开看了下,灯 管坏了一组更换后现在问题成了亮一到两秒后黑屏一秒左右再亮两秒左右黑屏。。。通用板没用,接上去灯管不亮,原板上的电源以断开,15V反馈正常。。。
搞不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