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旁边的贴片电容对地穿了 是南桥挂了吗

楼主(2010-03-15):
南桥旁边的贴片电容对地穿了 是南桥挂了吗

网友:
挂的可能性较大。一般弱电是不可能击穿陶瓷贴片电容的

网友:
再测测IDE、USB,3。3VSB,PCI AD值、南北桥总线电压输出脚的对地值看看

网友:
九成九是南桥坏了,先把网卡拆掉试试

网友:
八成是南桥坏了

网友:
基本上是南桥短路了

网友:
这个不一定,有些主板SB旁的小电容对地阻值很小,只有几欧姆,你得结合其它测试数据来分析;另可在只有5VSB时摸一下SB温度是否较高,或在供电无明显短路的情况下强行开机,看是否能开机正常,SB的温度是否很高等等。。。。。。

网友:
CMOS 中间短路就报废了桥

网友:
拆下对地短路的小电容测量是否击穿,再从对地点跑线路,看是否进入南桥,判断是南桥内部短路还是其他电路短路

网友:
先测PCI 14脚。如果短路。把网卡拆了。、还是短路SB百分之百上天了

网友:
南桥坏的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
十有八九南桥不保

网友:
南桥短路了吧 几率比较大

网友:
你测电容阻值到底有多少 要不为零就不一定是南桥坏 前天我也是用数字表二极管档测桥旁边的电容响[0.3]以为桥挂了 其实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
如果无集成网卡 PCI A14对地 90%SB 呱了

网友:
先易后难。你有图的话,先看一下它是什么电容。如果A是3。3V 的,排除稳压块后,一般是桥挂了。

网友:
3vsb对地阻值低板子不一定就完全报废,前几天修了一块联想品牌机的板子,3vsb对地完全短路,拆掉网卡芯片后3vsb对地只有8欧,但我开机的时候可以上电,供电也多正常,还可以开机。查接口的时候发现USB也坏了一组,保险起见进了系统测试。南桥只坏了一小部分,此板还可以照常使用。

网友:
应该是南桥坏了 电容一般不会坏的

网友:
先把网卡下了在看看 不过挂的可能性很大啊

网友:
电容坏都有可能的!!

网友:
这个不一定吧,如果是RTC电路就很有可能是电容短路,非RTC电路南桥坏的可能性就很大。

网友:
坏的可能性极大。 得先查查NQ供电 手摸NQ温度。测 FDD IDE PCI USB 各数据脚的对地阻值看看。

网友:
不能,只能说是给南桥的某组供电短路
沈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