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关于检测内存用主板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0-03-15):
前日,我的一块865GV因为热拨插时,可能是因为内存以前就热插过。结果导致我的主板不能启动,我断电后再开启,可以,只是当再接上重条的时候就是检测不到。后来我接上SPK线,将主条插上那个插重条的槽子上,发现无发启动,并发出报警声。

实在没办法,请师傅们指点, 这样的情况能修复吗?

然后我又换了一块主板,也不知道是什么牌子,我感觉有可能可以用来测条子,接着,我就将一好一坏两个条子接上去,能亮,能进系统。并且不管好条放哪个槽都可以进系统。但是有个问题就是检测不到重条的容量,我将一个掉了颗粒的内存放上去也能启动进系统,但就是不能检测到重条子。我想问一下,这样的板怎么样弄一下能进行检测内存条。

网友:
有点看不明白!LZ描述清楚点!是不是没认到那根坏条啊?坏条的SPD正常不?要是SPD不正常肯定认不到的啊,建议找个好的内存看看认不认不,内存槽有问题也会这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