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4的板,加焊无果

楼主(2010-03-15):
精英NFORCE4M-A V1.1的板。
客户使用中蓝屏2次。再开机屏幕不显示。诊断卡测试跑45-50-C1停住,偶尔循环跑!考虑C1打住的时候较多,先去测了内存主供电1.820V,正常。VTT电压0.915也正常。
这时考虑到修NF4的金科玉律,桥虚焊。先压桥触发,还是老样子。思来想去直接拿去加焊了。结果出来还是跑C1!
这时有点懵了。。换了内存,换了CPU,结果证明就是主板的问题。。。拿出假负载,打了到桥的值,正常。内存打值卡测了到CPU的对地,也正常。
木有思路啦。请前辈们给指条道儿吧!

网友:
先重植一下试试

网友:
可以刷下bios试试,修过其它类型类似故障的板子

网友:
I/O换个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