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屏闪维修

楼主(2010-03-15):
一客户在国外买的机子,无法在国内保修,拿到我这里来了,用电池开机屏闪,电源开机无背光,从来没见过LED屏的,今天总算见识了,我开始没看不知道是LED屏,以为是高压板坏了,拆出来没看到高压板,这才想到是LED屏,把屏背面的保护丛掀开,看到了屏电路,看了一下,发光体在屏上方,不像以前的灯管都在下方,屏上分了两块电路,一块是屏显电路,一块是高压电路,测了一下保险都是好的,开机测电压,高压部分电感电压从8V一直下降到6.几,总是来回跳,应该就是他的问题了,以为是电容漏电,电容全干掉,再开还是闪,再测,测到一个R310的电阻,无穷大,干掉没找到310的,换了个470的上去,用电池再开,无背光了,电源也是无背光了,我以为换了电阻阻值不对,又找不到一样的,想了一想,又测了一下保险,保险都开路了,只好换了一个保险,直接把470的电阻干掉,接电源开机,一下子就亮了,也不闪了,原来是这个保险不良,一下通一下又不通,所以才会一闪一闪的,又接了一下电池开机,靠,一开机就红屏蓝屏不停的跳,也不显字了,是不是电池电压太低了,我把电容去掉了电不够呢,装上电容再试,呵呵好了,就这样修好了,运气好啊,有没有LED的屏电路图啊,我还是没搞懂 去掉电阻会不会有后遗症

网友: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楼主没有说清楚!

网友:
我也没看多明白

网友:
保险接触不亮问题 !

网友:
很有可能有后遗症, 你自己都说没把 还原 电容   屏显示不正常

网友:
保险电阻内部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