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自检完卡着不动了。。。己经解决。。。谢谢各位

楼主(2010-03-15):
今天一客户拿来一主机,开机后内存自检完了就卡着不动了,但是重起键按下就又可以下去了,不按重起就下不去。于是我把光硬盘拔了再开机又可以下去了。换了个硬盘还是一样,难道板子也有这样的问题了?  这我就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修了。请教下。

    后来我硬盘跳线换了下就可以了,奇怪了,但是好用了就好了,哈哈,可能是光驱跟硬盘有冲突。

网友:
把内存槽好好清理清理呀

网友:
内存换过了,内存槽清理过了,洗过,  硬盘数据线也换过,还是一样!  闷

网友:
是不是复位里有性能不良的啊

网友:
  BIOS问题么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啊!这个故障一般都是内存坏了或接触不好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