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量灯丝的电压

楼主(2010-03-15):
一个19的灯丝不亮,请问怎么量他的电压,

网友:
显示器的灯丝一般都是6V的直流电压,直接用表测尾板上H处的电压就是了呀。

网友:
CRT显像管尾板的电压都可以用直流电压档来测量,档位根据被测电压来确定,一只表笔(通常是黑表笔)接次级地(显像管上的网状线或各处的屏蔽罩),CRT显示器的灯丝电压通常在6V左右,用直流20V档测量就可以了。
在尾板上的标注通常为H

网友:
管座H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