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17纯平下方五分一处有细线

楼主(2010-03-15):
优派17纯平下方五分一处有一条条的黑细线,更换场芯片还是一样。还有一台优派17纯平,也是下方五分一处的右边沿有水波纹,在白色背景下很明显,别的颜色又没有,换了K2142场芯片没一点变化。真的是没办法了,有哪位高手有维修过的,指点一下。

网友:
有可能是供电不足  把对地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我有台电视也跟你第一台的现象一个样,把场部分的电容换了个遍也没解决。真没办法。

网友:
等待高手出现

网友:
应该是电源供电的滤波电容的问题,+12,—12

网友:
二极管的问题啊。。。。

网友:
电源供电的滤波电容的问题

网友:
看看场块 傍边有没有二级管  有就换了看看

网友:
我有还没有搞定,不知楼主的修好了没有呢?

网友:
有没有二级管  有就换了

网友:
对地电容换了

网友:
这么难搞啊。。。。。。。。。

网友:
不是你们说,我都把块场部分的电容全换了,相关的电阻都测过了,都没搞好。你说难不难?

网友:
优派E70F的KA2142的机子. 是设计问题.

换电容没用的.

网友:
有没有人搞好啊,我想知道结果

网友:
我没修好,这问题已困了我半年了,不过场芯片旁是有一个二极管,我没有换过,以后有谁碰到这机子可以把场芯片旁的4007二极管换下试下。

网友:
有没有人搞好啊,我想知道

网友:
我曾经有饿碰到过   不记得是什么牌了
  发现 -12V才-11   把供电 电阻用0.22 R后,电压-11.8V 发现图象有所改善  但是 还是不
行,就算短接  也不行  认为不是电压的问题
  后来无意中拨动  靠近场块旁边的电感弯到另一边   开了几个小时没见故障
一般要 是屏幕全屏无规律出现的话    注意看 反馈脚的0.1或0.22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