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9怪毛病

楼主(2010-03-15):
AMD L-NC51Q 939针CPU   上真U 全板无供电 注意:本人手上有2快假负载 上假负载1 CPU 供电管G为0.4V S输出为0.4V 不正常 Q55给北桥供电管D3.3V G1.8V S 0V  超烫 对地短路 我打组织对地短路 连北桥这条路电容全部短路 难道北桥坏了[没有] 上假负载2 CPU供电1.5V Q55 D 3.3V G 2.8V S1.2V  正常了 PCI 时钟1.65V复位3.3V正常  PCI-E16X 复位1.65V 不正常  时钟没有 内存供电2.5V 正常  也没时钟 ?  可是开机诊断卡时钟复位灯都正常的 短接复位排针  PCI BIOS IDE 处了显卡那里还是1.6不动其他都跳变        我知道英特芯片组上 有复位 时钟都有的 这快AMD 不知道杂整了  不知道是不是CPU坏了导致的   随便在问下 AMD时钟芯片 在南桥 还是北桥里 板上没芯片   好心人说说怎么整 谢谢了

网友:
北桥的问题居多

网友:
北桥 1.2V  3.3V都有了 压也没用 但以前被作过旁边黑黑的被考过

网友:
时钟电路是在南桥内部。
北桥是集成显卡,包含PCI-E控制器。
若PCI-E无时钟、复位不正常,排除南桥的时钟故障,可以检查北桥是否损毁。
可以拆下重新植过。

网友:
供电模块的问题居多

网友:
可能是北板问题

网友:
C51的板子 北桥问题居多的

网友:
3Q  就是北桥问题  按压都没用  必须上GBA       搞定了

网友:
很快又会返修。

网友:
重植一下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