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换了驱动板后出现了两个屏幕是哪里有问题呢?

楼主(2010-03-15):
手上有一狮王的19寸液晶显示器,驱动板有问题,就换了个GM2621的驱动板,但装上后,显示效果正常了,不过却出现了上下两个屏幕,上面正常显示全部图象,下面显示一半。
请教下,像这样到底是哪里出现问题呢?
液晶显示器

网友:
程序错了吧 换下程序试试

网友:
这个驱动板好像有跳线,试试看。

网友:
这板上面没有跳线喽。只有电压的跳线,可能是程序的问题啊。呼。改天试刷看看

网友:
恩,肯定是程序不匹配,再刷下程序。。。

网友:
程序错了 换下程序。

网友:
程序刷错了,你找个合适的来刷吧

网友:
是鼎科的2621,还是乐华的26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