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主板上判断管子好坏的方法,,

楼主(2010-03-15):
取下量好坏 知道  不 知道 在板子上 怎么判断  ,,,可怜现在还在搞基础工作,,大侠赐教,,

网友:
在板子上如果测D-G阻值为0,一定坏了。如果测D-S阻值为0,一般需要排除电容短路。这时还是拆下来测一下是管坏还是电容问题。

网友:
就想在板子 上 搞清楚点不然一个 一个 拆 , 修的艰难,

网友:
你不拆又怎么知道是不是别的电路影响的呢,拆是必需的。

网友:
你又想省事,还想判断的准确,哪有这么好的事呀

网友:
如果有明显的短路,还能不拆,不然肯定要拆的了

网友:
有些元器件有问题的话用示波器打波可以稍微判断下

网友:
先在线测,有可疑的最好卸下来测!

网友:
在板子上如果测D-G阻值为0,一定坏了。如果测D-S阻值为0,一般需要排除电容短路。这时还是拆下来测一下是管坏还是电容问题。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错的吧,我上次修一个显卡,场管的型号忘记了,在线测得阻值是0,拆下也是0,我开始也以为是坏的,后来发帖子求助这个管子的代换问题时候,有朋友在后面跟帖说,你先把这个管子的3个脚短路一下再去测试瞧瞧,居然短路3个任意脚后,测得管子是好的,郁闷不?具体的你可以去参看我在显卡板块发的一个帖子。

网友:
要量好坏最好是拆下来量~~~~

网友:
还是 拆下来量准确些  不过先要放电哦  还有就是那个 什么 1010d来着的结肠型的管子 有点区别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