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00GT无供电

楼主(2010-03-15):
昨天修个七彩虹9500GT256M的显卡,电容爆了,换了电容以后正常,用自己的硬盘进系统,装显卡驱动,装驱动快装完了居然黑屏了,,然后怎么也点不亮。
一测GPU供电没有了。 PWM用的是6549CBZ,找了个7300的卡,把PWM和上下对管全都对换了,还是没供电,芯片周边的贴片也都测过一片都好的。。。2脚有1.25V电压。。。GPU也没有短路。。。。没辙了。大伙给支支招。
已经搞定,原因是显存供电的PWM芯片虚焊,加焊膏吹了一片OK。

网友:
6549 控制一组mos工作在开关状态下,还控制一个mos工作在线性状态下,如果 第二个 线性控制部分出问题
6549 也是不能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