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100奇怪问题

楼主(2010-03-15):
前几天接东芝A100机器一台,ATI芯片组的,来时是花屏,接机断定是内存花屏,一直没有管它,今天客户说要拿走,再开机断电,奇了怪了,一直好好的,没有动它,怎么会断电呢?现在机器故障为加电6秒左右就断电,然后反复重启断电,电流上到1.07A,请问高手是什么原因。急。。。。。。在线等

网友:
内存么插好也会引起重启,换下不行加焊内存槽

网友:
内存换了N条了,槽子也加焊了

网友:
这属于叫掉电吧,加焊一下CPU供电芯片试一下呗!

网友:
供电也加焊了,不行,看电流也过CPU了

网友:
北桥也会导致的,掉电,我在acer上遇到过了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