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主板不开机故障

楼主(2010-03-15):
我有块杂牌的主板,接上电源自动开机,手摸1117芯片烫手,紫5供电脚有4.8V,中间脚1.6V,剩一个脚0V。       诊断卡跑00          CPU不工作。那位高手指点下维修思路。

网友:
你用万用表量一下1117中间脚对地阻值看看是不是南桥损坏了

网友:
自动开机 能关机么 如不能关机 换IO

网友:
1117发烫说明,后级有短路的情况,对地打一下阻值。

网友:
应该是南桥短路把供电拉低了。

网友:
能关机,IO没问题。
1117对地两个脚都短路。这样是不是就可以判断是南桥短路呢?

网友:
南桥或周边零件有短路,跑线路逐一排除

网友:
可能是网卡 和南桥的事!   你查查看是不是!

网友:
仔细检查下南桥的对地阻值

网友:
8楼的正确,先看是不是网卡坏了,1117发烧可以把它摘掉,你就知道是哪坏了,哈哈,南桥就报销了

网友:
  估计修南桥挂了

网友:
先看看南桥短路没有吧

网友:
问题解决,南桥损坏。谢谢各位帮忙。

网友:
测PCI A14脚看是否短路(正常在300左右),如果短路就南桥O了。
开机自动上电,测绿线是否对地短路,如果短路,绿线接什么就换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