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8S 求助

楼主(2010-03-15):
来的时候是   待机  0.2几  是插电源 烧了的   主板上烧了电池接口进来的几个管子   现在是待机正常了     要自动开机  但电流走到0.40就掉了  之后 待机有 0。03   但3.3V  和。5V  没有了   也不触发了 现在不知道哪里还短起的  不知道怎么查了  各位大哥  指点一下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8&highlight=A8S
这里有A8S的图纸,你对着看一下,测一下电压点

网友:
查看一下 待机芯片  和 io  和周边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