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K8NSC-939的问题

楼主(2010-03-15):
本人是菜鸟级才开始学习维修的有错的地方请大家指正。
单桥大板。故障为触发开机后风扇转一下就停。测试卡的灯一闪一闪的不停,桥风扇也和灯一样一转一转的,ATX电源风扇慢速转动。怀疑有短路,电源接口对地阻值正常,CPU供电上下管对地阻值也正常,没有发现短路现象。上假负载短接绿线强行加电。测CPU核心电压1.45V,时钟和复位,PG都没有,CPU供电部分上下管电压异常,拆下全部3组上下管和边上的大电容,检测后全部正常并无损坏,这样是不是就可以断定是电源芯片坏。或是桥坏,芯片 ISL6559CB不知道各脚的定义,不知道怎么样才是坏。请高手发表一下见解。谢谢

网友:
电源经过测试是好的

网友:
检查VID信号是否正确,VSEN是否为高电平、PGOOD是否为高电平?
若ISL6559CB的PG未送出,自然也得不到PG信号,可能就无法完成复位程序(需依照板子设计而定)。
时钟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4# s10274chen   谢谢了, 我试试看

网友:
上假负载核心供电有1.45V
此时ISL6559CB 应该送出PG信号,如果没有
查查PG脚是否有上拉电阻,正常否?
如果上拉正常,试更换6559
另外NV的桥空焊等问题,也会导致VCORE部分出问题,最好可以加焊一下桥

网友:
多半是桥空焊或坏,把桥附近的三极管换下试,有些电路是测不出来的

网友:
不插CPU 供电试了么

网友:
内存跟显卡都检查过了吗?
我怀疑内存的问题!

网友:
感谢楼上的各位高手指导。由于没有这个IC备件先放着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