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A690主板

楼主(2010-03-15):
联想L-A690主板集成网卡旁边的的一个象1117一样的元件烧了,上面标的是RNM CE,网上查不到资料,不知此元件是否可用1117代换?有知道的朋友帮帮忙!此元件如图:在集成网卡左下角有两个一模一样的并列着的就是。

网友:
引脚定义一样就可以

网友:
如果怀疑是3端稳压,跑下3个脚都接到哪去了,在测量下电压,不就知道?

网友:
应该是给刚卡供电的吧

网友:
如果怀疑是3端稳压,跑下3个脚都接到哪去了,在测量下电压,不就知道?
引用 网友A:
可以肯定是个线性稳压供电模块,两边的脚都是接的5VSB,中间的脚供电给集成PCI-E网卡88E8039-NNC1,因为这个IC的PDF资料也查不到,就不知道输出到底是多少伏电压了,想搞个代换的也不好找!搞了个1117接了两边的脚,空着输出脚试了下,输出的也是5V,没敢接上。

网友:
这板子开始的问题是集成网卡被雷击坏了,上不了网,但能正常启动,然后朋友便上了块独立网卡,还启动了一次,正常关机后发现不能开机了,送我这来拆下主板发现集成网卡芯片爆了,供电的那个RNM也鼓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