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15-M5CPU供电问题

楼主(2010-03-15):
RT9245+RT9603,我觉得这个管理芯片是比较难修的,四相供电,现在有一个上管烧了,换上去用示波器查了一下换上去的这个上管的G极波型比原来那三个小一点(电压2。9,另外三个G极电压2。1),查RT9603输入的波型和那些都一样,以为是RT9603坏了,换了一个上去发现还是输出到上管的波型小,下管都和另外三组一样,我没有上U试,怕又会烧掉

网友:
你可以尝试拆除这一路供电后试试三相供电是否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拆除这路的上下管就可以了吗,还是要关闭这组的PWM

网友:
将那组上管G极电压不同的电压的RT9603,连同上下管,全拆了。
可上功耗较小的CPU做测试。
剩下三相,承载电流会加大。
但也非长久之计,建议更换Vgs驱动电压较低的MOS管。

网友:
加焊CPU供电芯片或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