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45P-A求助

楼主(2010-03-15):
收垃圾收来一块精英945P-A,故障现象是不能触发,据原来卖板给我的人说是有螺丝掉在IO的位置烧的,想也不想换了IO,还是不能触发。查SB3。3正常,开关针电压正常,开机信号可以高电平到W83627THF的68脚,67脚能发出PS OUT信号给南桥,但南桥不能返回S3#信号。强行触发主板能跑码,跑C7,是南桥吗?请兄弟们给一点指导,想干南桥的,但没有GB的桥

网友:
量下电源接口第14口有没有阻值没有应该是断路,有修过类似的一块换14口旁的一个小三级管就好了

网友:
有阻值的,现在是跑码的话拿掉强行开机的镊子,不会掉电的。莫非还是IO,觉得不太可能,加上手上也没有这个IO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