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显卡之选工具?

楼主(2010-03-15):
本人新手 ! 菜鸟中的菜鸟。
看了中国
主板维修
记得的商场店 真的不知道选什么工具。。。
主要是热风枪和焊台是必要的
看了上面推荐
【皇冠】AT969CF恒温焊台 安泰信969CF恒温焊台 恒温烙铁
一口价
240.00元
和
【皇冠】ATTEN850CF 安泰信850CF热风焊台 热风枪
一口价
220.00元
这两种工具不知道修显卡效果怎样 还有什么焊膏,吸锡器等等 新手该入手什么道具和工具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二,还有我看了半天没有修显卡的新手教程呢 。
我QQ250570410希望能跟高手探讨一下
显卡
主板维修

网友:
如果 第二种 是 开关控制的,就不用考虑了,是用它 修东西的,不是和他耗时间的
这种风枪 我没有 用过,具体怎样使用请咨询下 客服小丽,再做打算

网友:
显卡修好了
什么意思 ?不是和他耗时间的?这个型号的风枪不好还是怎么?

网友:
2楼的兄弟说的应该是指这个工具从开机加热的速度有点慢,所以就耗时间,白光的工具,从开机到加热只要几秒就可以开始用去焊接器件了。---个人理解,我是猜测的。

网友:
缘定三生
那什么工具适合新手都好呢? 推荐个呗?

网友:
还是找个专业的维修师傅咨询一下才好啊

网友:
现在的安泰信850的风枪垃圾的不能再说了,外壳都是塑料的,看的倒是像铁的,结果又一次不小心风枪吹到上面了,结果外壳就化了,晕死啊!!!!不过那个烙铁用的不丑,做工好,我用的蛮顺手的

网友:
其实基地就有。你可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