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品牌机L-I915F主板,开机跑FF,10秒钟后自动断电。

楼主(2010-03-15):
联想品牌机L-I915F主板,开机跑FF,10秒钟后自动断电,断电后在触发又10秒后自动断电,请问这块板有无通病?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只要一插电触不触发网卡的两个指示灯一橙一绿都是亮的,会不会是网卡坏引起的这个故障??????

网友:
这板btx构架的,没注意到过联想上用着板的!!还有现在品牌机大多数插电源会自动上下电的,然后象你说的几秒后自动关闭,然后就可以按开关开机了,之前按开关没用的

网友:
我修过不下三十片这样的主板多数是CPU座虚焊啦   楼主用手压主CPU座看能不能正常跑码......

网友:
可按压一下CPU座,有可能是CPU座空焊了! 1# 广西本土

网友:
PCIA14脚阻值多少?如果阻值小拆掉网卡看看

网友:
先压一下cpu看看

网友:
这个板是天骄机器用的多。就是窄机箱的。这种机器CPU虚的多,你加焊一下CPU座。

网友:
北桥芯片检查坏否

网友:
已经用775针测试灯测过了,CPU座是好的没有虚焊!!

网友:
网卡灯亮 先拆掉看看正常不

网友:
网卡灯亮 先拆掉看看正常不
引用 网友A:

已经把网卡拆了,故障还是一样

网友:
看看主板的复位信号是不是在自动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