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K8N不启动(有图)

楼主(2010-03-15):
问题:触发开关后没应。。
我接上电源后,检测卡的+3。3V灯亮。测PW-ON有电压。强加电后CPU的电感那没电压。因为是封团式电感,我测的主板背面的两个针脚,应该对吧。强加电后检测卡复位灯常亮。测量I/O(83627hf)72脚无电压。
请问还要测哪里
还有BIOS电池旁边有一个V星的小芯片上面写着MS-6   5938GRBF 。它是控制开机的吗?

还有。刚拿到这板子时发现显卡上面的6。3V 1000UF电容鼓了,于是先换了电容,在测待机电压时不小心碰到I/O的74或者75脚给短路了,主板开始自动上电,依稀记得检测卡都开始跑码了,但是紧接着,这个电容爆了(可以从图上看到)。我再去找其他板子,发现这款板子这个地方的电容都是16V  470UF的。但现在不敢再去短路这几个针了。。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测PSW+连到MS-6的42脚。电源第十四针连到MS-6的第17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