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W7J笔记本修复记

楼主(2010-03-15):
前日接到一台华硕W7J的笔记本,送来检测时开机,不显示,显示电流只有0.68A,测得CPU电压偏低,只有0.95V,明显偏低,判定CPU无工作,但又不知从何查起,再加上那日事情也很多,就把这块板放置一边,今日到论坛把图纸点位图下载下来,仔细研究,测得CPU无复位,无Vcore , 按照维修思路,先查频率,经测,也正常,在看板的时候,无意中看到CPU座反面有一个小电阻有一点点冒绿,把此电阻焊下,发现焊盘都氧化了,对照点位图,线路图,查得此材料为R577电阻,为1M,在台式机主板上找一电阻,换上,OK。此机修复。经看电路得知,此电路产生ICH6_PWROK,AUXPWROK两个信号,明显跟复位电路有关,以后遇到此问题,各位可以有个参考。

网友:
有图纸就好搞定

网友:
最新的asus 是无点位图 无电路图 难整

网友:
楼主真够细心啊,主板上的小电阻生锈很难查的,能介绍下经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