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8N头疼的问题。急

楼主(2010-03-15):
cpu下管没有电压,复位灯不亮 内存供电正常、显卡供电正常、北桥供电正常且加焊过。把北桥供电芯片换了还不行。。。请各位帮忙解决下!谢谢。

网友:
CPU电压怎么动北桥?应该先把CPU供电修起来吧``

网友:
换下cpu供电芯片试试,不行的话检查下cpu供电芯片外围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