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50 USB鼠标用了半个小时后,鼠标会卡

楼主(2010-03-15):
接了台旭日150的本子,碰到个怪问题,用USB鼠标,用了半个小时后,鼠标移动会卡,移一下,卡一下,拔插也没有用。本子放在那放半个小时没事,非得用。除了这个什么都是好的。量了各个地方的对地阻值,也是好的。昏了,没有思路了。各位高手有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给个思路。谢谢了。
联想

网友:
散热正常的吗?重装个系统试下

网友:
散热正常,系统重装了N次,没有用。

网友:
这个 应该是DBM南桥虚焊造成的 ,有条件就加焊一下吧

网友:
是不是鼠标有问题

网友:
思考了好几天,痛下决心,做南桥,把风扇的灰尘清理下,OK了。谢谢楼上各位的帮助。

网友:
先换个系统,排除软件问题。不行就加焊下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