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I8M不跑码

楼主(2010-03-15):
PMI8M主板,有四个USB,三个COM口,集成声网显卡和液晶驱动。双IO芯片的,我第一次见到。问题此机采用大水牛电源,因误操作将电源的230v改为110V,结果电源烧坏,已修好!但是主板现在不跑码,板载CPU,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另外,鑫帝PT090C的3.3V是检测PCI A21脚的电压吗?此板PCI A21脚无电压,其它3.3V都正常,直接连条线过去,只是诊断卡可以正常指示3.3V,但主板问题依照!

网友:
重点还是南桥,这个电源不好常坏,你摸下这个桥比相同的温度高不?

网友:
南桥承受不了高压冲击的,电源串入高压了

网友:
南桥是NH82801DB,温度无明显异常!无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