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急求显卡BIOS。
会员199464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10-03-15):
权杖 6600LE 128M GD3    现在确定是BIOS坏了。    核心从值了,片也换了,依然原样。花屏

网友:
跑MATS 结果如何?不一定是BIOS问题,显存坏,核心坏都有可能。。。

网友:
6600LE我没有见过用DDR3显存的?

网友:
试试我这个 6600LE 的 GD3

天行6600LE-GD3 CT版 128M 128B 正面4P HYB18T256321F-22.rar

网友:
楼主还是检测其他  条件是否正常
你重做了 并不代表 是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