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换了3806后发现插适配器也不能开机了

楼主(2010-03-15):
手里有个X31,来的时候是用适配器一切正常,电池不能充电。拆机,换了个3806后发现插适配器也不能开机了,3V,5V1.2V,1.8V全有。开机后3V,5V保护,应该是后极有短路1631保护了,现在找不到短路位置。谁能给个检修思路,谢谢
----------------------------------
给你修改了标题。yzz163

yzz163 -2 以后标题不清出的直接删除。

网友:
补充:触发后公共点有电

网友:
你的芯片都没换好吧,要么重新换一块3806

网友:
重换吧,至少得回到以前那故障

网友:
今天换了个新的,还是故障依旧,没办法,急的一头汗,后来静下心来一点一点来,终于发现了故障原因,是CPU短路了,这板子CPU还是BGA封装的。上边有些排容,不知道加下焊能不能好。又交学费了。弄不明白是哪里操作失误导致这样。这是最可怕的

网友:
CPU短路? 汗

网友:
上边的排容通了是短路了吧

网友:
晕死!没见过这么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