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M800-M2 CPU没时钟导致全板无复位

楼主(2010-03-15):
精英K8M800-M2  开机复位灯常亮,测CPU主供电,核心电压正常  没时钟信号,但AGP  PCI时钟正常,测量时钟芯片ISC950405AF各引脚定义的电压也正常,没思路啦,请大家帮忙指导

网友:
晕。。到底时钟正不正常。。

网友:
查单独CPU的那一路输出咯

网友:
只有cup一路时钟不正常。查一下这路时钟是谁发出的。可能是南桥,或时钟芯片直接给的。跑一下线路就能确定了。加焊南桥试试。

网友:
CPU的时钟也是时钟芯片提供的。有些板子不上真U。CPU时钟不会有的。

网友:
没CPU时钟你是用表量的还是示波器?有的主板CPU时钟是时钟IC通过一个电容耦合到CPU的,用表是办法测出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