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麦克风能用;后麦克风不能用

楼主(2010-03-15):
小弟一台组装机;麦克风插在前面面板上能用;但是插到后面就用不了;主板是技嘉945PL-S3P;系统那些都重新装过了还是不行;现在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请名位大哥指教!声卡芯片是HD 的;插入的时候会提示耳机跟麦克风的插入;耳机会响;听歌没问题。

网友:
说明板子和软件没问题,是你线路接错了。检查主板说明书和机箱接线图。

网友:
如果线路正确 只有换声卡了

网友:
声卡装好后也会带装上个声卡软件的吧, 那个软件里设置下看看啊

网友:
线路应该没错了;就是不接前面的面板直接用跳线也没用

网友:
声卡软件里需要设置一下,。。。。。。。。。。。。。。。。。

网友:
额  这个问题。。。。realtek高清晰设置里面有个插入前面板关闭后面板 输入还是输出。

网友:
设置里面应该有一项当插入正面耳机时,关闭后面板输出

网友:
音频跳线了吗?

网友:
就是楼上说对了,是realtek高清晰设置里面有个插入前面板关闭后面板 输入还是输出。我今天才搞过。进去设置就行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是驱动的原因

网友:
测量声卡IC旁的电阻电容,多数是那些小器件不良了

网友:
真的是在误导人家了,人家都说前置的没问题,应该就可以直接排除主板上的问题了,应该是软件和接线的问题了,真的搞不明白你们怎么去修东西的了。-----实在是看的太多这样类似的答复了,所以今晚喝多了点酒就多说了一下,不要见怪。

我们搞维修的,需要的是一个正确的维修思路,尤其是求助的人,不要给人家误导,越修越大。

网友:
应该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
设置问题。
有个设置是前置面板插上耳机后置就会被关闭。
先把前置联线拔掉,再开机测试麦克风。

网友:
你看看BIOS设置有问题吗/AUSU也是这样在BIOS里设置一下就OK了

网友:
HD的声卡是插入自动检测。设置一下。还有就是关掉自检测。

网友:
额  这个问题。。。。realtek高清晰设置里面有个插入前面板关闭后面板 输入还是输出。
引用 网友A:
嗯··楼上的说的很对··技嘉板子经常出··这样故障很多进去调调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