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板K8M800八脚F75383S是个什么元件?

楼主(2010-03-15):
F75383S这个是八脚场管吗?、

请问谁有它的资料和替代。

整板没有复位电压和没有1.2V北桥供电。会不会与它有关呢?

网友:
这是一个温度检测IC

网友:
哦哦,那就是说北桥的供电与它无关了。对吧?

网友:
是的。。。。可以不要。。

网友:
北桥没有供电
检查北桥供电管极输入是否正常、G极及其控制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