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IBM R60i不能进系统进PE死机

楼主(2010-03-15):
IBM R60I 不能正常引导进系统。安全模式进一半死机,换硬盘系统一样。用PE引导蓝屏 南桥跟北桥都已经加温过了故障依旧。有哪位兄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

更换南桥芯片后故障解决

网友:
是不是有可能是CPU呢?如果CPU坏了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以前遇到过

网友:
内存呢,显卡呢,有没有试试。

网友:
最近怎么这么多类似问题,内存首先考虑,CPU,再是主板南桥咯,再不行换BIOS吧(先看南桥附近有无撞件),

网友:
核心供电也要查一下

网友:
把机器所有的附件 都拆下 试试

网友:
硬盘有没有分过区试下啊!我有遇到过。。

网友:
祝你成功!!!!!!!!!!!!!!

网友:
看看外设吧,网卡坏会进不了系统,遇到很多了

网友:
换南桥试下    以前我遇到过联想机器进系统一半死机换南桥好的

网友:
还是换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