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S260上电掉电,维修成功

楼主(2010-03-15):
   方正S260  上电瞬间就掉电,

  首先量VCORE 瞬间有1V多电压,说明其他部分的电压也都上来了。

再用示波器量各个部分的瞬间电压也很正常,换一个VCORE芯片后还是

一样,给VCORE共电的19V,5V等都正常,再量温控芯片U2

ADM1032的各脚对地阻止都正常,(以前碰到V3000的温控芯片

G72的4针对地后也会导致掉电,)没有办法了,只有仔细观察有没有

被别人动了手脚,因该机来的时候已被上家换过VCORE芯片和下端MOS管。

先用放大镜看VCORE芯片周围和芯片背面没有发现明显的人为痕迹,于是

扩大范围在CPU座周围查看,终于在座子旁边发现一个被撞坏了的电阻,标号

为R29, 在电路图上找到R29,该电阻一端接VCCP电压,另一端到CPU座

的C17针,为GTL CPUSHDN#,由此分析没有R29后,CPUSHDN#将恒为低电压,

(因为没有R29的上拉电压)导致上电瞬间就关闭了CPU,但关闭CPU后为什么导致瞬间掉电我就

搞不懂了,但从这个信号可知,没有他就会掉电,找了一个50欧姆电阻装上后就好了

网友:
虽然不明其机理(IBM的机子知道一些),但后级电压出不来确实会导致前级电压也消失,即掉电,有明白的解释一下。

网友:
会不会是上级没得到反馈信号所以掉电短路了(个人意见),本人新手还望高手指点

网友:
是掉电保护了,上面写错了

网友:
我想是因为供电不足导致的
没有上拉电压 保护掉电

网友:
这个贴子我好像在哪里看到过,楼主是不是

网友:
这个是我自己的维修经验, 你不可能在其他地方看到同样的帖子

网友:
我不相信有同样的板在相同的位置被撞掉相同的电阻

网友:
电压不正常的话会导致检测不对,掉电

网友(2012-10-22):
呵呵,真好。这经验不错啊

网友:
如果能附上图纸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