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 5200-g3-128b-t不开几问题

楼主(2010-03-15):
故障为开机检测不到显卡。显卡风扇转。主板报警无显卡。。以为管子坏。在路量有一个短路。。换上个60N03的管子还是一样的故障。。不加管子直接量PCB那两个0V的地方是短路的...对地导通。。阻值12.1欧。。不知道这样的情况是那里坏了。。那位兄弟给点头绪
显卡

网友:
1.5V电压是不对吧,我这几天修了15块显卡,好像应该是1.2-1.3V左右了。

网友:
不知道。。差不了多少啊。。0.2V应该不是什么问题

网友:
用多比法呀。。。。。

网友:
有贴片电容短路,或是固态电容击穿(大部份固态电容损毁,会短路)。
或是保护二极体损毁,会并联于MOS管的D、S上。

网友:
4楼说的多比法什么意思。怎么弄啊??5楼。。我量很多贴片电容都是PCB短路的啊。。拿下来电容有是好的。包括图上电感后面那两个固态电容PCB上都是短路的。。。拿下来量1670UF。。正常啊。。电容标的是1500

网友:
你现在这样 根本没人知道什么问题 你查查线路

网友:
晶振电压有的一边1.09.。1边3.21...诊断卡显示。。16

网友:
你标的 都不对。。
你在测一下 你标着0v 位置的 mos管d极 的电压 是不是 1.5v?
不可能是 0v 。
显存 核心 3.3v 供电 是否正常,这种显卡 背面 很容易掉件,

网友:
背面没掉件..标0V的那个MOS管D极是0V。。显存2.6V。。。我自己把核心拆下来了。。那里边标0的地方有D是1.5V电压。。。s是3.3V..G是5.2V。焊核心的时候不小心把边上的电容带到了。。焊好检查过才上机。故障一样。。我闷了。。

网友:
大有可能判断为PCB内部短路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