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机器白屏

楼主(2010-03-15):
小弟有款宏基的机器,大部分时间能正常使用,就是时间长了会出现白屏现象,从起后机器又正常,望哪位有经验的朋友能指点一下~~~

网友:
屏线的关系大点哦

网友:
楼主的问题太过笼统
但是宏机有很多显卡爱出问题

网友:
对啊!我修过几台!

网友:
显卡散热不好

网友:
屏线的可能性大,宏基的屏线出问题的特多,重点考虑一下

网友:
正常的时候你      动一下屏  看一下效果撒

网友:
你拿去修就行了,就算和你讲了你也不会修。

知道哪里问题有用么

网友:
我就遇到一个hp的驱动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居多

网友:
屏和屏线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