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电容鼓包的认识

楼主(2010-03-15):
大家一般都会认识,电容只要鼓泡漏液都是因为过压造成的。其实,并非如此。电容鼓泡漏液的最终原因都是因为过热。电解电容因为其结构特性,内部装有电解液,在使用过程中如果出现过压现象,这时电容的漏电流增大,电容会在短时间内迅速发热,导致电容的温度升高,电容内部的电解液会因高温变成气体致使电容内部的压力增大。当这个压力超过电解电容的铝外壳承受压力的时候,电容就会发生爆炸。为了避免电容爆炸造的不必要的人身和物品损伤,每个电解电容的顶部都有成十字或三叉及其他形状的压力释放点,这是人为的制造压力薄弱点,当电容内部压力过大时,就会从此处泄压,避免产生爆炸情况。
  再有一点,电容的耐压。标称6.3V的电解电容,其实际击穿电压应该为7.8V。而CPU的核心工作电压只有1.5V多一点。按理说,这个电压是无论如何不会造成6.3V的电解电容过压的。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主板结构。该型号主板CPU周围使用的电解电容是为CPU供电稳压滤波的,10个电容全部为并联结构,总容量为15000UF。其排列为一字排开。该主板支持PIVCPU,CPU的核心电压值为1.5V。这个电压是由开关稳压管T经过整流二极管D把电源输出的+12V直流电压变压后供应过来的。根据电路,只要开关管不击穿短路,电解电容绝对不会过压鼓泡的。如果真的是开关稳压管击穿,那CPU也一定会同时报废。  仔细观察主板结构,这10个并在一起的电容并不是全部鼓泡,有的鼓了,有的没有鼓。如果是过压,这10个电容绝对不会有一个幸免。  结果只有一种可能,电容过热!  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这10电容中,靠近CPU散热器和波波磁环的电容都鼓泡,而在风扇卡座后面因为被支架遮挡的或较远的就没有鼓泡。大家都去过网吧,网吧的机器好象是成年不“洗澡”的,只有到网吧易手了,老板不想干了,把机器卖了,这时买机器的人才会为了多赚点钱,对机器除除尘。正因为网吧的机器是24小时不休息的,而多数网吧老板在开业的时候,为了降低风险购买的机器都是低档机,只要能开机运行就可以了。当然这些低档的主板满足家庭使用是绰绰有余有余的,一般家庭平均一天开机两个小时就不错了。但是因为网吧机器连续工作,再加上不除尘,CPU和主机散热不良,导致CPU散热器温度过高,会达到60-70度。电解电容短时间的靠近这样的高温物体,也不会出现什么问题,但是几千个上万个小时的如此工作,各部分元器件会过早的进入失效期,电解电容会因周围环境温度过高,而内部压力过大,最后造成电容断续爆裂而漏液

网友:
言之有理。

网友:
说的很详细,灰尘,温度是电子软件的头号杀手,这个跟CPU的功率有关。

网友:
介绍的很好。值得借鉴参考。 1# alexhu

网友:
有道理,看来以后我不超频了。

网友:
LZ分析得很对

网友:
电子元件的损坏,只有外力和过热(过冷)两种,没有别的

网友:
很全面,一般不注意的东西

网友:
根据我的经验多数电容鼓包是由于过热所致,但过热又有好多因素造成如过压、环境温度高+设备本身温度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