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创crt奇怪故障

楼主(2010-03-15):
今天接一同创15CRT,型号1509,开机可显示OSD菜单,指示灯绿灯闪动,擦上VGA线没,指示灯亮绿灯不闪了,换了VGA线还是一样,CPU供电5VOK,行场同步应该也有了吧,没思路了,请高人指点,
换前视放IC  LM1269NA后就OK了

网友:
加焊尾板,一般14。15的显示器大部分都是拖焊

网友:
尾板已经加焊过了,不过还是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