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通病,望高人解答

楼主(2010-03-15):
我接修的一台明基液晶,屏是m170ep01 v2一体屏,现在故障为不插信号线,能显示明基logo,接信号无显示,能反应,是mcu问题吗?
背光能亮没问题
通病

网友:
这个好像是高压板的问题,我以前换通用高压板时出现过这个问题

网友:
你先换个通用板试试 看看是主板的事还是屏的事

网友:
接上信号线,指示灯亮什么颜色啊,如果是绿色驱动板应该正常查电源跟高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