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存代换

楼主(2010-03-15):
请问一下大侠们,8颗16M16bit的显存,能否全部更换为8颗16M8bit的显存?
如果可以,更换完之后还要修改BIOS刷进去吗?还是更换后直接可以点亮?

如果要修改BIOS,请问要修改BIOS哪里才可以使128bit改为64bit啊?

网友:
很想回答你的问题  但是我是菜鸟。 。。

网友:
请问一下大侠们,8颗16M16bit的显存,能否全部更换为8颗16M8bit的显存?
如果可以,更换完之后还要修改BIOS刷进去吗?还是更换后直接可以点亮?

如果要修改BIOS,请问要修改BIOS哪里才可以使128bit改为64bit啊?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行,位宽一样的才可以代换吧?显存大小不一样也可以,只不过要刷BIOS

网友A:
好像不行,位宽一样的才可以代换吧?显存大小不一样也可以,只不过要刷BIOS
引用 网友B:

这样呀?那直接把8颗减少一半变成4颗,容量和位宽都减半了,那是不是刷一个BIOS就OK啦?

网友:
呵呵  能解决这个问题的人  不多

网友:
呵呵  能解决这个问题的人  不多
引用 网友C:

的确想真心求解,如果能够随便换位宽不同,而且修改一下BIOS就可以的话,以后我们修显卡,就不一定要找颗粒一样的,直接去半,改容量和带宽减半BIOS刷回去就O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