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问题 急待解决

楼主(2010-03-15):
华擎PT880主板 开机显示00 usb mass storage devices found and config ured 主板上没有任何USB设备 电池放电没反应
是不是COMS的问题?????
主板

网友:
南桥的USB模块损坏!

网友:
不会吧 这么倒霉 不会是南桥吧 还有其他原因吗

网友:
南桥问题居多,我以前华擎板子上也出现过,插上usb设备也是未知设备!后来换了个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