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火线L与零线N之间的阻值多少为正常

楼主(2010-03-15):
我有个ATX电源L与N的阻值是1380。不知道正常吗,接上市电就烧保险。查一下没发现哪里短路呀

网友:
L与N之间有个电阻(EMI滤波设计中的一个元件)通常在470K到1M之间。如果L、N之间只有1.38K,还真是有问题。先查看CX CY电容,压敏电阻等是否完好。再就是查 整流桥的四个二极管、大滤波电容、分压电阻、功率管 是否正常。功率管损坏一般会波及到其周边的电阻、二极管等

网友:
不用量什么电阻  烧保险  看压敏电阻爆没?你直接用二极管档 测4只整流二极管 待机开关管  主电源对管 一般是这几个东西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