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插座第一针短路也就是橙色3.3V ,会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0-03-15):
电源插座第一针短路也就是橙色3.3V ,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南桥坏了

网友:
多半是桥没有了,南北桥坏的机会大

网友:
不会的话可以顺着这条线跑线路,看这路电压都到哪里去了,此法通用。
3.3短路应该参照怀疑南桥坏的方法修。

网友:
你跑一下3.3v供电线,看看是哪个元器件造成短路的,不一定就是南桥

网友:
用3.3V的地方不少,先打一下USB数据线的对地阻值,所有的USB数据线都要打。如果有任意一条对地短路,南桥坏,如果都正常,先拆声卡、网卡,拆到哪不短路就是哪坏了,如果都拆完了还短路,基本就是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