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IO芯片老是会连焊怎么处理

楼主(2010-03-15):
我更换IO时老是会有焊在引脚下连着,怎么处理能让它们一一分开

网友:
烙铁蘸一点松香,利用松香的张力拉开连着引脚的焊锡。

网友:
你换IO时清洁焊盘没?不清洁很容易连锡,另外用烙铁拖焊要注意烙铁温度一定要够,否则连得更多

网友:
铬铁要多少度?经常拖不下来

网友:
加点松香水

网友:
多找废板子练手   清理干净焊盘后  加点送香水 或 焊膏  上锡不要太多   练多了就有感觉了

网友:
二楼说的不错,这个方法比较管用。

网友:
是不是,我没有试!!!

网友:
找个废板多练练啊!朋友!不是说说就可以的关键是要多练啊!用烙铁拖啊!温度调到350!沾一下松香马上拖!不要心急!多多练就可以了!基地里有很多的视频查一下!

网友:
实在不行也可用吸锡线把锡吸走,如没有吸锡线就找一个黑白电视机高频头上的同轴电缆,去皮。只用屏蔽网就很好

网友:
对拉,楼主是不是你的焊锡流动性不好呀

网友:
加松香水,烙铁温度调高,拖焊就可以了,关键是要多练。

网友:
买个氮气发生器 和压缩机

网友:
氮气发生器?压缩机?要这个有什么用?

网友:
先清理焊盘 然后松香水  在拖IC  如果有连脚  可以用松香

网友:
1.保证你的烙铁足够热并且沾锡
2上点助焊剂
如果做到了还焊不好,就要练焊工了。
其实焊IO还是比较容易的,我练了22天,从一点不会练到能焊好。
我师傅基本上是点点要点,要自己练才学得会。
我认为焊IO步骤如下:(仅个人观点)
1清理焊盘,要拖得平才好定位
2上点焊油,其它助焊剂也可以,不过首选流动性好的助焊剂
3定位,这很关键,定不好很难弄的,用烙铁点对角定位是比较好的
4用烙铁焊四周

网友:
还有焊锡和焊油都不要放得太多,焊锡多了进到脚内侧很难拖

网友:
上些锡膏```再点上些锡```用铬铁拖一拖就好了

网友:
焊锡质量一定要好!差的就不好弄了!

网友:
要用铬铁的哪一面去拖呢

网友:
多练习 上松香细心的把多余的锡吸走

网友:
焊接技术是 练出来的 多练就成了